[求助] 海力士0.18 BCD工艺

楼主(2020-08-13):
请求大神指导,BCD工艺库怎么看器件的参数,比如Cox、un和过驱动电压。。。

网友:
大侠PDK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工艺model中可以看得到,或者看看design rule

网友:
一般工艺库文件里就包含了这个文件.比如HG0.18的,就在尾缀为EDR(Electrical Design Rules)的文件中。另外,没有这个文件时,就直接在SPICE MODEL 的文件夹中。基本都是如此。

网友(2022-10-15):
求PDK包啊

楼主:
不好意思啊,才看到,那个pdk是在公司的,没办法调出来

网友:
合肥晶合推出BCD工艺,110nn。都是12寸晶圆,更高性价比,有需要交流的可以wechat(hleove) phone(14775180119)

网友(2024-08-23):
可以求个design ru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