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中shielding为什么一般都接vss

楼主(2020-08-13):
在layout的时候为什么shielding一般都接vss,而不是接vdd呢,而且还要接local的vss,如果版图有好几组vss,不可以随便接一组吗

网友A:
shielding接的电位是根据具体电路来确定的。

楼主:
如果local的vss不干净呢,也要接local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local的vss不干净呢,也要接local的?

接local至少相对电位是0啊

网友C:
為了 current return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local至少相对电位是0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再问下接vss有啥好处吗相对于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了 current return path

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为啥会有很多电源,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elding接的电位是根据具体电路来确定的。
不同的block 的vss 干净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既然加了shielding  ...

没有懂你的意思

网友D:
vdd 會引入 PSRR 的問題,power 不一定是乾淨的,vss 至少是共地。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D:
vdd 會引入 PSRR 的問題,power 不一定是乾淨的,vss 至少是共地。

请问 PSRR 是什么?VSS 共地又怎么了?

网友(2021-09-18):
根据电路来说,不是随便连接的,混合信号里面太大这些东西了,前期不注意,布局完成了,连线才发现那就就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