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ell edge spacing rule 语法解析

楼主(2020-08-13):
请问如下截图的 cell spacing rule该怎么解读呢?

楼主:
顶一下,求教。

网友A:
AO22D1BWP在右边,AOI22D0BWP在左边时, spacing要求最小0.096, 应该是一个site,不能ab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22D1BWP在右边,AOI22D0BWP在左边时, spacing要求最小0.096, 应该是一个site,不能abut ...

是不是左右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左右反了?

没有吧, rule好像说的是right edge of CELLA ,不是在右边,所以translate一下就是看起来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