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金属线的默认width的更改

楼主(2020-08-13):
求帮助,在画版图的时候,一根pathseg的线,用stretch命令拖动的时候宽度会自己变宽,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发生变动。比如一根0.024的metal用stretch拉长后变成了0.032.

网友:
猜测你这个应该是14或者16nm,虽然我没用过,但是推测你这个线宽跟随线长变化应该是design rule中有要求,可能主要基于EM要求(你这个工艺应该是不同线长最大电流密度不一样),可以看看design rule是否有?

网友A:
这个和techfile 的设置有关,当然和design rule 也有关,毕竟techfile 是根据design rule 写的。
你说0.024 的metal,估计是12nm 或者10nm的工艺,这个pitch要求比较严,同时对不同方向的线宽要求不一样
你还是看下rule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techfile 的设置有关,当然和design rule 也有关,毕竟techfile 是根据design rule 写的。
你说0.024 ...

我们design rule 用的这个metal的宽度一直是0.024,在之前用virtuoso12.2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情况,现在用的virtuoso18.2就出来了

网友(2020-11-30):
p-f3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