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波形图界面和版图界面卡顿

楼主(2020-08-13):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高IC618在plot波形非常卡的情况,特别是tran的时候;还有就是版图界面点保存,也会卡一会,多谢了!

网友A:
显示驱动问题,安装显卡驱动可以解决。但是驱动真的很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驱动问题,安装显卡驱动可以解决。但是驱动真的很折腾人...

多谢,但服务器上没有独立显卡啊,只有一个板载的,之前也从来没安装过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服务器上没有独立显卡啊,只有一个板载的,之前也从来没安装过驱动
...

如果是cpu集成的,那就不是显卡的事儿。

楼主:
upup,有没有人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23-03-15):
有人遇到吗

网友:
估计是网络问题,看看ping值吧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服务器上没有独立显卡啊,只有一个板载的,之前也从来没安装过驱动
...

我也是服务器板载显卡,在版图和电路窗口切换时会卡顿,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