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鼠标滚轮直接修改 Via 的行数和列数skill脚本

楼主(2020-08-13):
本人在脚本中已经写好了详细注释,可供大家了解学习,大神请忽略
同时,有不足的地方请指教

功能:   “Ctrl” 或 “Shift”+ 鼠标滑轮修改通孔(Via)行数和列数

使用方法: 1. 在 CIW 窗口 Load 此 il 文件,或直接添加到cdsinit文件中后启动virtuoso
        2. 在 layout 窗口中,选中需要修改的通孔(Via)后,
         按住 “Ctrl” 或 “Shift”并滚动鼠标滚轮即可。

Note:    在选 Via 时,可能会不小心也选中了其它器件,
       此脚本只对 Via 进行参数修改,不会修改其他器件参数。

网友:
感谢楼主,我来试试

网友:
经验证,没有问题,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的,厉害了楼主大大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ctrl滚轮可以用但是shift滚轮就不行,目前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因为CIW有输出log

网友:
可以用  感谢分享

网友:
好活,前来支持

网友(2020-11-20):
感謝分享,要來試試看,謝謝

网友:
设置VIA数的时候弄大点,然后用切的岂不是更快吗?

网友B(2021-04-13):
有没有123456直接切金属层到12345的

网友:
实在是太好用了 nice!

网友(2021-07-29):
你们在Load的时候CIW有没有出现undefined function - Load的错误提示呐

网友(2021-09-02):
有没有十字型的线切成L型线的脚本,AutoCutBus的

网友(2021-11-05):
下载看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123456直接切金属层到12345的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ctrl滚轮可以用但是shift滚轮就不行,目前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因为C ...

可能有其他的功能已经占用了shift键了,然后你新添加的il又放在了程序中的前面,导致shift定义完成后又被覆盖了。举个例子,比如第一行定义a=1,第二行定义a=2,最后机器认为的结果是a=2。我是调换了一下读取il的顺序就解决了,得找出其它哪个il里还占用了shift键,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2022-06-08):
51好像不行哎

网友:
经验证,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2025-07-22):
我加了一点小功能。减少via数量时,via包边保持在原位置。

row = "row"
col = "column"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4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5Down>" "NewVia(row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NewVia(col  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NewVia(col -1)") ;定义四个快捷键,调用下面的NewVia函数,并设置里面参数

procedure(NewVia(dir num)   ;定义一个有 dir 和 num 两个参数的函数
    prog((instID viaID rotation  org bBox1 bBox2 dy dx enc1 enc2)
        instID = geGetSelSet()  ;获取被选中器件的ID list
        viaID = setof(obj instID obj~>objType == "stdVia")  ;从获取的inst_ID中筛选出属性为“stdVia”的Via ID list
        rotation = list("R90" "R270" "MYR90" "MXR90")       ;设置一个有四个方向的list,为后面提供判断条件
        foreach(via viaID       ;遍历所有被选中的Via
            bBox1=via~>bBox
            enc1=via~>layer1Enc
            enc2=via~>layer2Enc
            when(dir == "row"   ;当鼠标输入为修改Via纵向个时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如果Via的方向不是rotation中的方向,则做以下操作
                    org = via~>cutRows          ;将Via本身纵向的个数赋值给org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现在Via纵向个数 = 本身个数 + num
                else                        ;如果Via的方向是rotation中的方向,则做以下操作
                    org = via~>cutColumns           ;将Via本身横向的个数赋值给org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现在Via横向个数 = 本身个数 + num
                );end if
            );end when
            when(dir == "column"    ;当鼠标输入为修改Via横向个数时,以下操作和纵向类似
                if(member(via~>orient rotation) == nil then
                    org = via~>cutColumns
                    via~>cutColumn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lse
                    org = via~>cutRows
                    via~>cutRows = apply('plus list(org num))
                );end if
            );end when
            bBox2=via~>bBox
            if(num==-1 then
                when(dir == "row"
                    dy=yCoord(cadr(bBox1))-yCoord(cadr(bBox2))
                    via~>layer1Enc = list(xCoord(enc1) yCoord(enc1)+dy)
                    via~>layer2Enc = list(xCoord(enc2) yCoord(enc2)+dy)
                );end when
                when(dir == "column"
                    dx=xCoord(cadr(bBox1))-xCoord(cadr(bBox2))
                    via~>layer1Enc = list(xCoord(enc1)+dx yCoord(enc1))
                    via~>layer2Enc = list(xCoord(enc2)+dx yCoord(enc2))
                );end when
            )
        );end foreach()
    )
);end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