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们,ubuntu16.04上有成功安装SPYGLASS的案例吗?

楼主(2020-08-14):
求助!!!折腾了好久,总是报错,说linux内核版本有问题。看论坛里有18.04版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似乎不适用与16.04呀。

网友A:
我装上了 就改两个文件就行了 18.04那个就能用 perl那个文件替换 perl/bin里的那个就行了

楼主(2020-09-14):
引用 网友A:
我装上了 就改两个文件就行了 18.04那个就能用 perl那个文件替换 perl/bin里的那个就行了 ...

看来16。04不行啊

网友:
可以安装,就用18.04的那个文件就行了,我就这么装的

网友:
啊 说错了 我是18.04不好意思

网友:
照葫芦画瓢改一下那两个perl脚本试试吧

网友B(2025-08-17):
你是参考的哪个教程?是不是配置完环境没有 source ~/.bash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参考的哪个教程?是不是配置完环境没有 source ~/.bashrc?

我也是用的Ubuntu16.04,参考的14和18的教程,成功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