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输出如何变成阶梯状的?

楼主(2020-08-14):
新手刚入门不久,搭了一个差分10bit SAR ADC,图中为差分输入VIP曲线(红色)和经过理想DAC转换的输出(黄色),输出一直跟着D0-9变化,求问这个该怎么解决?我看论文里面都是阶梯状变化,但是也没有具体介绍该怎么办。并且,输出(黄线)在最高点处比输入(红线)高20mv左右,这个大概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求大佬指教~

ADC的输入(红色)和输出(黄色)

ADC的输入(红色)和输出(黄色)

网友A:
采样时间不够,采样的电压跟不上输入信号的变化。也就是充电RC过大了。

网友B:
输出用寄存器了吗,寄存器不要reset就好了,看你像是每次都reset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用寄存器了吗,寄存器不要reset就好了,看你像是每次都reset了输出

感谢感谢!用了一个Latch做寄存器,确实用了reset,我之前试过功耗好像会变大,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不够,采样的电压跟不上输入信号的变化。也就是充电RC过大了。

感谢感谢!我去调一下试试

楼主:
我刚刚发现,比较器的输入端,比较变化电压差距还蛮大的,就如图中标出的,理论上10bit、1V(VCM=500mv),第一次比较后应该是下降250mv,但是图中下降只有240mv左右,导致后面输出错误,理论上输入800mv,输出应该是1100110011,实际输出可能为1101000000。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求解答~

比较器的输入

比较器的输入

网友C:
D0-D9的数据要再同步一下,才能输出到你的理想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发现,比较器的输入端,比较变化电压差距还蛮大的,就如图中标出的,理论上10bit、1V(VCM=500mv), ...

你的是top plate sampling吧,这很正常,你可以分析一下,在CDAC的电容上极板存在的寄生电容,会对整体的工作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感谢感谢!是上极板采样,寄生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到,我算一下

网友D:
逐次逼近,但是只有最后一次比较完了,才能输出正确的值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C:
D0-D9的数据要再同步一下,才能输出到你的理想DAC

如何再同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逐次逼近,但是只有最后一次比较完了,才能输出正确的值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