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osoft SOS 7 -- server startup 問題求助[solved]

楼主(2020-08-14):
請問
使用 sosadmin server startup 最大數量限制是否為3個?
第4個或以上要startup 時要先shutdown 已經startup 中的其中一個?
或是哪裡的設定需要更改?

謝謝

==>reboot the server's workstation. the problem is gone.

网友A:
没有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限制吧

對, 沒有限制另.請教 如何 check out 任何 layout cell 的版本 @ virtuoso 的 interface中, 現在只會check out the latest version

==> cell -> layout ->MRB(  右鍵)-> copy version  (any version you cas select now...)

网友B(2020-12-17):
请问能共享一下licen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共享一下license吗

Please refer to  http://bbs.eetop.cn/thread-882909-1-1.html

网友(2022-02-04):
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多开8个server就不行了,重启了也没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orry, but after the patch, I get a segmentation error when I try to create a new workarea. Any 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