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 在吃UPF时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带有UPF 的DC 综合时,需要设置:set_voltage 命令
1.    假设当前设计在tt 下的电压要求是 1.0v, 那么set_voltage 需要设置0.9, 1.0 还是1.1 v ?
2.    在chip 级综合时,有些模拟的硬核模块,需要3.3v 的电压输入, 对待这个3.3v 电压,应该怎么划分电压域?
3.    在chip 级综合时, IO PAD 的电压是3.3v, 应该怎么划分电压域?

楼主(2021-04-08):
我自己来回答下,set_voltage 有 相应的min max参数, 可以对应不同的电压

楼主:
2. 硬核3.3v 电压直接connect——supply_net 到相应的电源port     3.

楼主:
3. 没有单独划分电压域, IO 的电压,由外部控制,内部没法加power gate

网友A(2021-10-20):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下,set_voltage 有 相应的min max参数, 可以对应不同的电压

请问下楼主,你这边的说法也就是min和max对应刚才的0.9和1.1,那typical的电压呢?
默认会设为1.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 硬核3.3v 电压直接connect——supply_net 到相应的电源port     3.

那chip层的power domain 怎么设置

楼主(2022-04-1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这边的说法也就是min和max对应刚才的0.9和1.1,那typical的电压呢?
默认会设为1.0吗?
...

只有min/max 的case情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