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8-14):
我在跑pvt仿真时发现当工作电压升高,LDO的psrr降低了,环路增益也下降了很多。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没电路结构谁知道呢?

网友A:
虽然没有电路结构,推测是因为功率管两端电压差增大 ,同等负载电流下,VGS减小 ,使得功率管由亚阈值区进入线性区 。环路增益自然降低,PSR变差。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电路结构,推测是因为功率管两端电压差增大 ,同等负载电流下,VGS减小 ,使得功率管由亚阈值区进入线 ...

电源电压升高会导致VGS变大吗?不要瞎分析哦!!!

网友:
可以看看DC工作点,可能误差放大器输入的共模电平相对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升高会导致VGS变大吗?不要瞎分析哦!!!

自己再检查一下自己说的话。

网友:
建议你看下powermos的栅端电压,很有可能这一点电压抬得太高导致第一级输出端的管子进入线性区。。。。最好贴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检查一下自己说的话。

功率管的Vgs取决于负载电流的大小,VDD升高,栅极电压也会升高的,不要因果倒置哦!我默认的是PMOS功率管,NMOS就更不会出现你说的线性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检查一下自己说的话。

看看8楼说的,VDD升高,栅端跟着升高,很可能导致前级放大器进线性区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dc工作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的Vgs取决于负载电流的大小,VDD升高,栅极电压也会升高的,不要因果倒置哦!我默认的是PMOS功率管 ...

你视力不好还是怎么的。我哪里说VGS变大了??真是菜的不行,看都看不懂我说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视力不好还是怎么的。我哪里说VGS变大了??真是菜的不行,看都看不懂我说的东西。
...

算了吧,我口误了,你说的是Vgs变小,VDD升高,VDS变大,难道仅仅因为沟长调制会到导致vgs变小一大截?最终导致电路偏离线性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我口误了,你说的是Vgs变小,VDD升高,VDS变大,难道仅仅因为沟长调制会到导致vgs变小一大截?最 ...

真是菜,又在误解我说的话.他LDO环路应该是稳定的,输出电压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电源电压变大了,是不是VDS 变大了。假设此时负载为重载,输出功率管原本处于饱和区(有些时候,处于亚阈值区 ) ,现在VDS变大,ID不变,根据饱和区电流公式, VGS 是不是只有减小才能满足。至于减小的程度,则得看VDS到底增大了多少。但根据他仿真psr的结果来看,毫无疑问,低频环路增益变低,因此必有一个器件进入线性区,倘若功率管不在线性区,意味着前级进入线性区的概率更低。因为前级基本上是一个高阻输出,功率管VG的变化对前级状态影响很小。综上,大概率功率管进入线性区了。至于一票回答说什么工作点不正常,这简直就是没用的废话。
什么模块有些奇怪地方,都可以来一句,工作点不正常。。。。。

网友C(2020-10-22):
无意冒犯,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2.5V电压下PSRR最好,升高或者降低电源电压(1.9~3.3),PSRR都会降低,最大降低40dB+。电路是个三级,第一级是cascode的差分对,第二级是共源放大器,第三级是PMOS调整管。已经仿了一下电压下管子的工作状态,结果是所有管子的工作状态都不跟随电源电压变化,所以现在不知道再从哪下手找原因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C:
无意冒犯,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2.5V电压下PSRR最好,升高或者降低电源电压(1.9~3.3),PSRR都 ...

请教前辈,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