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 设置报错

楼主(2020-08-14):
问下各位大佬,为啥这会报错,网表中也存在这个单元啊?

报错

报错

网表

网表

网友A:
这个是在PT中设置的吗? 还是综合阶段? 看你的下面的网表我觉得你是综合阶段设置的,这个阶段你还没有生成那个名字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PT中设置的吗? 还是综合阶段? 看你的下面的网表我觉得你是综合阶段设置的,这个阶段你还没有生成 ...

确实是综合阶段,get_cell 和get_pins 都能找到,但就是set_multicycle_path不行,

这位大佬你好像说对了,我在写出网表之后设置set_multicycle_path,结果就成功了,没有报错,但这样还有意义吗?网表都已经写出来了,再去设置set_multicycle_path,还有意义吗?

楼主:
确实是在写出网表之后设置就不报错了,不晓得这样设置还有啥意义?

网友B:
在elaberate之后,层次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用get_pins 抓出具体的点,然后设置multi-cycle,再compile

看你的问题,应该是change _name把寄存器名字改了,试试用 get_pins */in2_reg[0]/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elaberate之后,层次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用get_pins 抓出具体的点,然后设置multi-cycle,再compile

看 ...

exact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laberate之后,层次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用get_pins 抓出具体的点,然后设置multi-cycle,再compile

看 ...

厉害了,果然是大佬,我确实在最后加了个change_name,改变了命名规则,然后在change_name之前试了下get_pins */in2_reg[0]/Q,确实能找到in2_reg[0]/Q,但还是找不着
data_reg162_reg[1],然后在compile之后却能找到data_reg162_reg[1],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你这个是二维数组吗?reg162是设计里本来就有的关键字,还是综合完成后工具生成的名字。
你遇到的问题在于compile之后,工具把寄存器的名字改掉了。
建议再compile之前抓一个,用get_cells -hier -filter "full_name =~ *xxx* && is_sequential_cell ==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二维数组吗?reg162是设计里本来就有的关键字,还是综合完成后工具生成的名字。
你遇到的问题在于c ...

reg162是我设计里本来就有的名字,我RTL级代码里的一个子模块里有个15bit变量叫data_reg162

网友C:
1、第一次compile之前约束的话,多位寄存器会被elaborate成reg[0]这种格式。compile之后,多位寄存器是reg_0_。默认是这样的。格式应该可以设置。
2、timing path的from端应该是reg/CK

楼主(2021-01-03):
引用 网友C:
1、第一次compile之前约束的话,多位寄存器会被elaborate成reg[0]这种格式。compile之后,多位寄存器是reg_ ...

你说的对,路径的前端 -from 应该从时钟段CK开始,路径的末端 -to 应该是数据端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