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单音测试出现杂散频率

楼主(2020-08-14):
各位,LNA芯片回来,单音测试输出频谱中出现杂散频率,该怎么debug?单音频率4.85GHz,杂散频率非谐波,那怎么产生的?LNA稳定性?电源不稳?求指点,多谢~

楼主:
LNA为单边源简并电感型结构,偏置电路为vth/R电流源+二极管mos产生了的偏压(给放大管和cascode管)。

网友:
LNA想震荡很难的,大概率是数字那把过来的干扰

网友:
先看下你供电电源的频谱

网友:
看测试系统里面有没有相关频率的时钟,把时钟关断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偶然发现(示波器probe加在vdda上后...)在电源上加decap后杂散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