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两个不同地会不会有风险

楼主(2020-08-14):
同一个DNW里面两个nmos接不同地,验证是可以过的。但是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只要DNWELL上的Nwell环隔开两个衬底区域就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回答的不算全,还必须确保n阱电位比这两个不同的地电位要高,不然可能也会有问题!

网友A:
楼上回答的都不全面,DNW本身是用来隔离PSUB用来区分不同的地,防止衬底串扰。同一个DNW肼里面只能有一个地电位。如果只是用的是DNW double guardring 来隔离不同BLCOK 直接的干扰,那里面可以存在不同的的地,只要保证DNW 电位接正确就行了。DNW电位一定是接最高的那个电位。

网友:
你说的不对,你没看明查他的问题就说楼上回答的都不全面?他说的明显是一个DNW里面存在两个不同的PW,问这样做有没有风险!不然楼主就不会说同一个DNW里不同的地可以过lvs了,你说的DNW一定要接最高电位这个也不一定,只要DNW是隔离管子部分的最高电位就可以,不一定是电路里的最高电位,只要是相对高的电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好像没理解 楼主问的是两个地 比如一个p*** 一个GND 我之前做DCDC是把不同的地用isoring三环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的都不全面,DNW本身是用来隔离PSUB用来区分不同的地,防止衬底串扰。同一个DNW肼里面只能有一个地 ...

如果看到留言认为说的不合理可以回复一下,欢迎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的都不全面,DNW本身是用来隔离PSUB用来区分不同的地,防止衬底串扰。同一个DNW肼里面只能有一个地 ...

你说的一个DNW里面只能有一个地,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有很多工艺都支持一个DNW可以接不同的地,楼主验证通过就说明支持一个DNW里做不同的PW,只要电位接的没有问题就可以,难道你没有遇到过?如果没有遇到过?就不要回答的那么绝对!

网友:
不会,DNW阻隔了外界的干扰,既然能够做在同一个dnw里说明他俩相互之间没啥影响。

网友(2020-12-28):
will have leakage between two ground

网友:
一个DNW里面是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电位的地,只需要用带NW的环隔一下就行

网友:
诸神乱斗。平民学习

网友(2021-02-21):
把两个PW也隔离开来就好了,可以这么做

网友:
DNW阻隔了外界的干扰

网友C:
DNW里面是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电位的地,但不同的地之间要加nw隔离。

网友(点评):
之前做过一个DCDC,里面有两个不同电压,两个地一个p*** 一个gnd 之后用的ISOring(包含DNW NBL 隔离)我想问下你说的两个地用nw隔离是啥意思,地能用nwell么

网友D:
我用SMIC .18工艺画的版图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会有软连接问题,用SUBD层次可以跑过LVS,大佬们知道这样做危险吗,需不需要在加什么东西,现在还没用到DNW层次,用的是SN,SP两种环做的保护

网友(2021-04-09):
不会有危险,这个操作很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一个DNW里面只能有一个地,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有很多工艺都支持一个DNW可以接不同的地,楼主验证通 ...

这个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NW里面是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电位的地,但不同的地之间要加nw隔离。

我说的地用nw隔离是指在用nwell(N型)把不同的地(p型)包裹起来,形成pn节,防止软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SMIC .18工艺画的版图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会有软连接问题,用SUBD层次可以跑过LVS,大佬们知道这样做危 ...

之前这样操作过,流片之后发现串扰比较大。以后的项目,所有的模块都放到了dnw里面。这样互相之间的干扰小一些。
楼主的问题应该一些工艺会报软连接,同一个dnw中不一样的pw电位 像前几楼说的大佬一样。用nw包一下。
这样理解其实比较抽象。建议画剖面图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这样操作过,流片之后发现串扰比较大。以后的项目,所有的模块都放到了dnw里面。这样互相之间的干扰 ...

现在我们把两个地接一起了,因为芯片很小

网友F:
同一个DNW中可以放置许多不同电位的PW(一般称做RW),只要确保不会有PN结正向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为了保证两个不同电位的PW的隔离度,两个PW之间的NW隔离宽度最好大于1um以上。如下图中,RW1与RW2可以是不同电位,但是同一个DNW上所有NW是同一电位,DNW外的PW1与PW2通过大衬底相连,是同一电位

网友(2021-06-21):
NMOS不是在PWELL里的吗  在里面应该没有啥影响吧

网友G(2021-10-13):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DNW中可以放置许多不同电位的PW(一般称做RW),只要确保不会有PN结正向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为了保 ...

如果不用nwell隔开的话会发生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DNW中可以放置许多不同电位的PW(一般称做RW),只要确保不会有PN结正向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为了保 ...

你这个图的DNW看起来更像NBL,真正的DNW不是只有下面才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用nwell隔开的话会发生什么?

所有RW都是需要NW独立隔开的。这是个剖面图,如果没有NW隔开,那么RW1和RW2会通过PW连接,它们直接有直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图的DNW看起来更像NBL,真正的DNW不是只有下面才有的。

DNW是在下面啊,图片是剖面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所有RW都是需要NW独立隔开的。这是个剖面图,如果没有NW隔开,那么RW1和RW2会通过PW连接,它们直接有直流 ...

你意思是如果没有NW隔开的话,RW1和RW2会通过深N阱外面的PW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意思是如果没有NW隔开的话,RW1和RW2会通过深N阱外面的PW连接?

你可以这样理解:大衬底为一个大池子,池子里装满水。然后用两个杯子放入池中,杯子装满水刚好浮在池中。RW就是杯子内部,此时内部的水与池中的水隔离开来。DNW就是杯底,NW就是杯壁,都是用来隔离杯子外面的区域。如果两个RW没有NW隔开的话,就好比杯子的杯壁有一边是破的。如果两杯水紧紧挨在一起,那么就是杯子1和杯子2的水会混合;如果是两杯水隔得比较远,那么就是两个杯壁破了,所有杯子的水和池中的水都混合在一起了,也谈不上隔离了。

网友I:
请问RW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这样理解:大衬底为一个大池子,池子里装满水。然后用两个杯子放入池中,杯子装满水刚好浮在池中。 ...

懂了,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RW是指什么

被隔离起来的PW

网友J:
同一个DNW里面没有做隔离的话为什么可以验证过,是怎么验证它不是同一个psub,是怎么做到的,是框了P2吗?没想明白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J:
同一个DNW里面没有做隔离的话为什么可以验证过,是怎么验证它不是同一个psub,是怎么做到的,是框了P2吗? ...

PSUB2 是用来骗工具的,这样“隔出来”的“两个地”  物理上是连在一起的。 在DNW 里面通过nwell分出两个pw来  这两个pw在物理上是不连通的   所以可以做出两个地来。

psub2 和dnw 隔离地 有着本质的不同。 通过画剖面图就很容易理解。

网友K(2022-07-19):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DNW中可以放置许多不同电位的PW(一般称做RW),只要确保不会有PN结正向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为了保 ...

请问这种是不是有两种电位,一个是mos的B端电位,另一个是DNW的电位(需要问电路是什么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SMIC .18工艺画的版图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会有软连接问题,用SUBD层次可以跑过LVS,大佬们知道这样做危 ...

在底层模块的时候,因为你没有DNW和ISO的层次去做隔离,所以只能用PSUB2去标识一下,但是在连线顶层电源的时候,你就需要单独从PAD拉两条地线了,分别用来当数字地跟模拟地。就OK了,电路之所以在schematic上定义两种地,就是为了你在PAD连power线的时候可以分开两条,互不干扰

网友:
DNW真正意义上是一个深阱层,它是用来隔开sub跟NWELL的,一般来说,最好是DNW中只有一个电源一个地,但是如果面积不允许,也可以一个电源多个地,ptap再用NWELL隔离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种是不是有两种电位,一个是mos的B端电位,另一个是DNW的电位(需要问电路是什么电位?)
...

是的,RW是N管的body电位,DNW一般是你的电源电压,噪声考虑的电路可能需要其他干净的电位,只要保证PN是反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RW是N管的body电位,DNW一般是你的电源电压,噪声考虑的电路可能需要其他干净的电位,只要保证PN是 ...

好的呢,感谢~

网友L(2024-09-04):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DNW中可以放置许多不同电位的PW(一般称做RW),只要确保不会有PN结正向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为了保 ...

如果DNW内的多个nw不是同一电位,会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DNW内的多个nw不是同一电位,会有什么风险呢?

那不是把不同电位的nw连接在了一起,俗称软连接。nw之间会通过DNW漏电最后变成同一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