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里跑Verilog HDL代码,AMS仿真

楼主(2020-08-14):
各位大神,我最近刚刚接触AMS仿真。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模块代码,搭建config仿真的时候遇见了问题。仿真里没有schematic,只有代码functional模块。
irun: *E, SPCERR: The program encountered one or more errors while processing the input SPICE file in the AMSD flow. For details,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s.
amsspice:*Error: 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127

我用的IC617版本。我搜索到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是:(1)可能是没安装libreadline.5.so  (2)相关的lib文件的时间戳错了

现在想问下各位大神:(1)libreadline.5.so是个什么库?作用是什么?(2)时间戳是什么?怎么查看和修改?[实在是不好意思,问题很无脑]
附图如下:

CIW窗口提示

CIW窗口提示

我的代码

我的代码

楼主:
请路过的有想法的同志不吝啬自己的建议,先谢谢为敬

网友A:
如果你的config view里面实在是没有模拟器件的话,至少在旁边加一个vdc=0 接到地,使得config view里面既有模拟schematic也有数字functional view,看看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因为AMS仿真至少是有analog入口的,你连analog都不存在,干脆用ncvlog跑数字仿真算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可以看看/lib64是不是缺了libreadline.so.5,如果是可以上
http://rpm.pbone.net/index.php3? ... line5&srodzaj=3
下载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config view里面实在是没有模拟器件的话,至少在旁边加一个vdc=0 接到地,使得config view里面既有 ...

嗯呢,增加了一个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可以看看/lib64是不是缺了libreadline.so.5,如果是可以上
http://rpm.pbone.net/index.ph ...

已经安装,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详细的回答!网址链接帮助很大

网友C(2020-12-07):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详细的回答!网址链接帮助很大
...

您好,我在AMS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已经安装了libreadline.so.6还要再安装5吗?因为在安装5的时候显示5和6有conflicts,还是说我安装的5的压缩包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2021-10-02):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详细的回答!网址链接帮助很大
...

请问你的lib64里libreadline.so.5和libreadline.so.6都安装了才能用的么,我只有6但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在AMS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已经安装了libreadline.so.6还要再安装5吗?因为在 ...

你好,请问你的是5和6都装了才能用么,我只有6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3-31):
楼主,lib文件的时间戳是什么呢

网友D(2023-03-23):
请问libreadline.5.so 怎么下载   我也遇到跟您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D:
请问libreadline.5.so 怎么下载   我也遇到跟您相同的问题

看下评论区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