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litho 跑了25小时候后任务中断了。

楼主(2020-08-14):
任务跑了25个小时后呗kill了。。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Calibre本身不会设置运行的时间限制。我猜是不是系统里面有负载均衡的服务器在设置这个运行时间的缺省限制?

网友A:
资源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不足吧

应该不是。这是分布式主机共同跑的一个任务,前期的资源也有满载的时候。但是每次跑25小时左右就被自动kill了。。莫名原因。

网友:
有测试过单机跑吗?服务器上不要跑任何其它任务。

楼主:
单机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就没测试。。5台机器要跑25个小时。。一台机器。怎么也要5.6天。。脑袋 疼。

网友:
看看是不是资源耗尽了。
ulimit或limit改一下

网友B:
Your process gets kill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most likely because it ran out of memory (RAM). Have a look at the system logfile:

  1. dmesg | egrep -i 'killed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r process gets kill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most likely because it ran out of memory (RAM). Hav ...

Thank you. I'll take a look at the log tom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