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约束不了

楼主(2020-08-14):
想问下各位大佬,关于set_multicycle_path的约束问题,对于下图中的这条路径,我用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2 -from [get_pins P1/in2_reg[0]/Q] -to [get_pins P1/data_reg162[1]/D]       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from [get_pins P1/in2_reg[0]/Q] -to [get_pins P1/data_reg162[1]/D]  ,约束不了,通过report_timing得到的data required time仍是一个cycle,
但是通过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2 -through {P1/sub_233/U2_1}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through {P1/sub_233/U2_1}    却约束成功了,data required time是两个cycle,这是为什么呢?

时序路径

时序路径

网友:
你最好想对是相对于哪个时钟的,有选项是-start或者-end

楼主:
难道从in2_reg[0]到data_reg162_reg[1]的路径可能不只一条,这样DC不确定约束的是哪条路径,会不会就是它约束失败的原因?显然不可能啊,寄存器到寄存器的路径只能有一条才对

网友:
一个基本问题,Q不是start point, CP才是

网友A:
from是寄存器的CK端,不是Q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是寄存器的CK端,不是Q端

厉害了,确实from改成CK端就约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