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CMOS晶体管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这是CMOS晶体管在保持总栅宽W=1.5um*8不变的条件下,改变finger number(NF)和并联个数(M)时,仿真出来的静态漏极电流(Id)和跨导(gm)。所有仿真都是在相同的VGG和VDD下进行的。

问题是:对于每一个表格(每个表格的L相同)而言,明明总的宽长比W/L是没有变的,为啥NF越大,Id和gm会越大呢?

网友A:
shared source/drain may increase the effect VDS. may b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red source/drain may increase the effect VDS. may be ...

That does make sense.

网友B:
改变NF和M会对管子的阈值电压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NF和M会对管子的阈值电压有影响

为啥呢?能解释下吗大神。

网友C:
涉及到工艺相关的问题,由于掺杂(RDF)和版图位置效应(LPE)以及CMP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周遭物理形成环境会造成器件性能涨落,比如多finger的器件每个晶体管的阈值电压也会有所不同。其次M数和Finger数是两种版图结构,版图周长也会带来器件性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涉及到工艺相关的问题,由于掺杂(RDF)和版图位置效应(LPE)以及CMP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周遭物理形成环境会 ...

嗖嘎!

网友D:
没有进一步的结论和想法吗?你比较的目的就只是找到原因吗?
这种现象,对于模拟电路设计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zwtang
2020/8/15

网友:
Mark一下。

1、(以下仅为直观想象:)MOS总的尺寸不变,采用finger后,L_eff/L_total不变,Weff/W_total变小,总的宽长比感觉应该减小,但是跟LZ的结果对不上···
2、()跟6楼部分说法对应)最近做55nm 6VMOS管gmId仿真的结果:Vth随L增大而变小(L大于一定值之后),随W增大而增大,随L的变化率大于随W变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进一步的结论和想法吗?你比较的目的就只是找到原因吗?
这种现象,对于模拟电路设计有哪些指导意义 ...

1. 问题描述: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组拿到一个新的TSMC的CMOS工艺,发现当CMOS管总finger数量M*NF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并联数M和每个管子finger数NF会导致总的Id有变化。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模拟电路出现严重问题,因为LVS不会区分一个晶体管的M和NF分别是多少,只会识别这个晶体管的总finger数NF*M,所以就不能保证晶体管总的电流Id是和仿真一致的。

2. 寻找原因:
然后我想找出原因,并且可能的话,去解决或者规避这个问题。

可能的原因想到了这些:pdk没有安装正确,软件仿真有问题、晶体管本身的物理属性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用了GF的CMOS工艺、不同的cadence和MMSIM版本去做类似的仿真,结果出现类似的现象,即保持CMOS管总finger数M*NF不变,改变M和NF,结果Id会变化。所以排除了前面两个原因,可能就是晶体管本身的属性导致。

然后我控制变量去寻找现象的规律:
当固定NF,改变M时,发现晶体管的Vth、Vgs、Vgs-Vth、Vds、Id/finger都是完全不变的;
当固定M,逐渐增加NF,发现晶体管的Vth减小、Vgs减小、Vgs-Vth增大、Vds减小、Id/finger增大,并且随着NF增加,这些变化会趋于平稳。
也就是说,Id/finger是NF变化导致的,跟M没关系。

当NF>1时,每个finger的layout是不同,所以每个finger表现出不同的物理属性,导致整个晶体管里finger的平均物理属性不同,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些物理属性有很多种,比如6楼老哥说非理想的加工会导致不同finger的物理属性不同:

涉及到工艺相关的问题,由于掺杂(RDF)和版图位置效应(LPE)以及CMP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周遭物理形成环境会造成器件性能涨落,比如多finger的器件每个晶体管的阈值电压也会有所不同。其次M数和Finger数是两种版图结构,版图周长也会带来器件性能的影响。

其实假设加工是理想的,我觉得finger与衬底的相对位置也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当NF很小的时候,沟道是靠近衬底的接地端(假设是nfet);当NF比较大的时候,只有晶体管两端finger的沟道靠近衬底接地端,而中间沟道远离衬底接地端(相当于衬底floating,阈值电压会降低,finger的Id变大)。所以衬底偏置效应肯定会导致这些finger的差异性,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原因肯定是由于NF增加使finger layout不一致导致的,具体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主导的原因还没找到。

3. 措施
还没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问题描述: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组拿到一个新的TSMC的CMOS工艺,发现当CMOS管总finger数量M*NF不变的 ...

写得很好!
有解决方案,你继续思考吧。提示一下,可以从版图Dummy角度来考虑。

zwtang
2020/8/15

网友:
poly到有源区边界的距离是对Vth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版图参数(有些工艺把这个参数叫SA和SB),NF不同时候每根poly这个数均不一致,可能是导致你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另外,对于28nm之前的工艺,大家之前关注的比较多的还只是SCE (short channel effect),L不同对MOS管基础特性会有影响。但是从28nm开始,LDE (layout dependent effect)成为影响MOS特性的很重要一部分,即使完全相同尺寸的两个管子,也会因为环境不同对电路特性产生很大的影响,由此导致产品良率大幅降低的案例也是有很多的。LDE包括WPE、MBE、PLE等很多,工艺的release note里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网上也有不少公开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得很好!
有解决方案,你继续思考吧。提示一下,可以从版图Dummy角度来考虑。

嗯,多谢提示。我把手头的事情干完后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问题描述: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组拿到一个新的TSMC的CMOS工艺,发现当CMOS管总finger数量M*NF不变的 ...

实际上工艺中是对这些特征进行严格建模的,楼主说的衬底偏置效应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由于反型层的存在流经衬底的电流非常小,因此IR损失可以不用考虑(毕竟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不可能大面积接bulk电位,而且前仿不会带入器件寄生,testkey是一样设计的)。造成阈值电压漂移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工艺上的变动和边缘效应(fringe效应),在先进工艺(22nm以下)有专门并且是强制的dummy poly来控制边缘MOS的性能浮动。误差主要会有OPC、RDF,尤其是LPE不被很多人了解,比如Well结构的光刻胶形成阶段由墙壁效应造成注入粒子的弹射现象,总之在设计的时候应当要注意finger造成的阈值电压浮动。只是仿真的时候看着是一个多finger的MOS,实际上是不同性能MOS的并联叠加,边缘效应在多finger的情况下也会被弱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工艺中是对这些特征进行严格建模的,楼主说的衬底偏置效应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由于反型层的存在流经 ...

多谢专家指教!

楼主(2024-01-31):
不用mark了,即使不考虑metal的影响,一个管子中间的finger和两侧的finger的性能本来就不一样,模型考虑了这个效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