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Linux ubuntu18.04.4上安装hspice2010 for linux(资源整合贴)

楼主(2020-08-15):
国际惯例先放图:

首先为什么是2010版?因为eetop上面2010版本的信息最多:

hd_why大佬的原版(可惜crack的Synopsys.src有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313905-1-1.html

基于hd_why的一次修正: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005

基于hd_why的二次修正:http://bbs.eetop.cn/thread-428730-1-1.html

以及最早xsec于2010-12-18发表的包含spice explorer2007的套装: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635&page=1

~~还有这位同学给的ubuntu 18.04安装hspice16套装:https://blog.csdn.net/qq_36485905/article/details/83661214~~
失效了。

当然也有xiaoquanic于6#给出的关于hspice_vL-2016.06-SP1的百度网盘http://bbs.eetop.cn/thread-634335-1-1.html,缺少scl和installer,我找到了installer3.2:http://bbs.eetop.cn/thread-876057-1-1.html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ile=1&simpletype=no(用手机打开,感觉佷蠢)和scl11.9:http://bbs.eetop.cn/thread-621835-1-1.html,还有一个额外的crack: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16%2BLinux&mobile=2(用手机打开,感觉佷蠢)。

这篇帖子是解释有关2010版本在ubuntu 18.04.4上的安装和crack问题的,即使不是ubuntu 18.04.4,我相信这篇帖子也会给你的安装带来帮助。

xiaoquanic给出的2016版本我没有尝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不论是2010版本还是2016版本都会遇到同样问题:
1.到底谁的crack文件有效?如何知道license有没有效?
2.如何在ubuntu 18.04.4上面正确的安装hspice以及生成license?
3.license在2020年即将或已经失效,如何生成新的license?

这篇文章就一一解决大家的问题。

首先,xsec于2010-12-18发表的包含spice explorer2007的套装在ubuntu 18是可以运行hspice的,但是spice explore 2007不行,可能太老了,但需要注意的是:
1.根据https://zhuanlan.zhihu.com/p/29150773https://wenku.baidu.com/view/e55 ... 5a01b5.html?re=view,需要设置ubuntu 18.04.4的网卡为eth0,否则lmhostid识别不到,license不起作用。网卡的设置参考https://www.cnblogs.com/omgasw/p/10318891.html,其中的01-netcfg.yaml替换为01-network-manager-all.yaml,同时yaml文件严格注意回车和空格,否则网卡会识别不了,我后来又试了试,没有修改yaml文件也可以。重启后用lmhostid或者ifconfig找到hostid,注意直接用hostid命令找到的号码不对。
2.xsec的包里面提供了两个how to modify文件,里面的文件内容一模一样,两个一样Synopsys.src与hd_why大佬的一模一样,都有问题,缺少基于hd_why的一次修正里面所说的hspice功能,直接删掉,就用文件夹中自带的Synopsys.src,说明中要替代src直接不理会。经过对比这个89.7KB的src与基于hd_why的二次修正的full_Synopsys.src一模一样,可用。同时基于hd_why的一次修正提供的src在2020年修改时间后不可用,放弃。
3.2020年生成license需要修改时间,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873654-1-1.html(6#的破解包可用,但需要修改src时间和SSS时间),需要把src文件中的所有2019批量改为你乐意的时间,比如我就是2060,然后在KenGen时也要修改时间,这个时间要晚于或等于src的时间,我的全部是2060,其余的步骤都一样。有的src中不但有2019,还有SSS 12-Dec-2020的字样,也需要修改,修改完查找一下2019和2020。
4.关于合并license的内容到Synopsys.dat中的写法:1.是xsec自带生成的,2.是http://bbs.eetop.cn/thread-873654-1-1.html中6#的破解包,3.忘记了从哪搞的破解包,都可以成功起license:
1.
```
SERVER lizhen 646e970d7f88 27000
VENDOR snpslmd /usr/synopsys/10.9.3/linux/bin/snpslmd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30 uncounted EF30AE7EC14E9436297B \
        VENDOR_STRING="2d1e2 5a5a4 210bb a912d e79d9 39b37 4a972 ebfe7 \
        7db8b bef" HOSTID=646e970d7f88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29.12 70A020E1C5B8198975B4......
......
```
2.
```
SERVER lizhen 646e970d7f88 27000
DAEMON snpslmd /usr/synopsys/10.9.3/linux/bin/snpslmd
#All features of Synopsys collected by bingled until Feb 9th,2012

SERVER <host_name> 646e970d7f88 27000
VENDOR snpslmd
USE_SERVER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31-dec-2059 uncounted 4F101E9E05FA32A7F025 \
        VENDOR_STRING="9fa9d 9fe1a 19d03 1f274 05e0d 0f0d6 0d675 2acad \
        a2f94 793" HOSTID=646e970d7f88 ISSUER="Synopsys Inc. [12/28/2012 \
        10:00:00 19688]"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
        NOT DELETE THIS SSS KEY]" SN=RK:0:0:1 START=1-jan-2006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59.12......
......
```
3.
```SERVER lizhen 646e970d7f88 27000
VENDOR snpslmd /usr/synopsys/10.9.3/linux/bin/snpslmd
USE_SERVER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60 uncounted 0FC02EEE6F06312C167B \
        VENDOR_STRING="a7176 c5c0c dd854 9469e 0f0d4 4f75e 43ec7 e847f \
        b9b1b 367" HOSTID=646e970d7f88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60.12......
......
```

下面解释一下xsec的包中的内容,去掉两个how to modify的文件,还剩下有crack需要的,无效的spice explore 2007,有安装scl需要的rar(需解压),有安装spice需要的common和linux,simif是Linux hspice的图形界面,我也成功装上并开启了。

安装步骤参考这三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e2e ... 8927d9.html?re=view
https://wenku.baidu.com/view/d334a07869eae009581bec7d.html
https://blog.csdn.net/zwpromise/article/details/83933555

前两个是详细的安装步骤,注意把安装文件夹拷出来,否则./setup会无法识别,原因是路径中含有[id@eetop.cn],第三个告诉我要安装csh并且让我知道了用hspice -I来判断license有没有起作用,我一开始hsplmd后得到的结果和链接中的不一致,我一度以为我的license有问题,一直换,但用hspice -I查看后是没问题的,NODE LOCKED license和Floating license都没问题。

还有,ubuntu 18.04.4上如果用hspice这个32位命令启动的话就会报错:缺少libnspr4.so,这是一个32位的库,ubuntu 18.04.4默认没有安装,参考这个网址https://ubuntu.pkgs.org/18.04/ub ... untu1_i386.deb.html,直接`wget http://archive.ubuntu.com/ubuntu ... -1ubuntu1_i386.deb`,然后`sudo dpkg -i xxx`安装就可以了。

sx2007会碰到缺少libstdc++-libc6.2-2.so.3,wget http://archive.debian.org/debian ... _2.95.4-27_i386.deb,然后安装即可,但是用sx2007回车还是打不开sx2007,显示核心已转储,不管了。这里提供一个2010版本:http://bbs.eetop.cn/thread-261949-1-1.html?page=1&tid=261949,就是帖子最上面的图中的custom explore,用xsec的installer安装,刚才的license直接可以用的,记得启动命令是wv,不是sx和cx,这两个在ubuntu 18上缺库。。

然我的.bashrc设置成这样:
```
####### Configurations for Synopsys Hspice ######
export PATH=/usr/synopsys/D-2010.03/hspice/bin:/usr/synopsys/10.9.3/linux/bin:/usr/synopsys/D-2010.06-cx/bin:/usr/synopsys/B-2008.09/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D-2010.03/Synopsys.dat:27000@lizhen
alias hsplmd='/usr/synopsys/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D-2010.03/Synopsys.dat'
```
(有谁知道上面的笑脸怎么才能变成美元吗?)

设置好路径重启后再进行hsplmd,否则大概率会碰到: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重启后,用hsplmd看到生成下面这个
```
23:17:09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23:17:09 (snpslmd)
23:17:09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3:17:09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52023
23:17:09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23:17:09 (snpslmd) ------------------------------------------------------------------
23:17:09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3:17:09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3:17:09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3:17:09 (snpslmd) ------------------------------------------------------------------
```
就表示成功了,接着用hspice -I试一下:
```
zli@lizhen:~$ hspice -I
Using: /usr/bin/time -p /usr/synopsys/D-2010.03/hspice/linux/hspice -I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zli                  HOSTNAME: lizhen
lic: HOSTID: 646e970d7f88         PID:      2671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27000@lizhen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29/2029.12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646e970d7f88
lic:
Hspice license have checked out
HSPICE >
```

本来想用ubuntu 18自带的应用启动程序设置hsplmd自启动:
```
/usr/synopsys/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D-2010.03/Synopsys.dat
```

但是之后重启什么也不做license也有效,可能是绑定了hostid的原因吧,正好。

网友(2021-01-04):
hello  我按照你的方法生成的新的license还是不能check,想和你请教下怎么搞

网友:
你好,按照这个流程破解后,能跑hspice,但是不能启动spice_xplorer custom_xplorer 以及waveview等,都报没有license check,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1-26):
感谢小哥哥汇集了这么多安装说明啊
补充个我搜到的链接哈:

Linux中安装Hspice:https://wenku.baidu.com/view/8f50a1e1a5e9856a57126033.html

Hspice集成到virtuoso的接口配置:https://blog.csdn.net/pvfeldt/ar ... t-12.no_search_link

网友(2022-07-04):
再求一下

网友(2024-02-06):
请教一下,custom_wv 和 Sandwork SX是啥关系?Sandwork SX是不是停止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