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抓取电路图中pin name

楼主(2020-08-15):
想做一个脚本就是比较net name和他所连接的pin name是否一致。但是pin name抓不出来。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以对比这两个 inst~>instTerms~>name inst~>instTerms~>net~>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比这两个 inst~>instTerms~>name inst~>instTerms~>net~>name

好的谢谢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