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感Guardring会使Q恶化吗

楼主(2020-08-15):
CMOS做PA变压器的时候加了ring之后发现2G下Q恶化明显,是不是不加更好?
线圈与ring 间距15um左右。
线圈用的是top2金属层,与ring不同层。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换一下:GND ring距离XFMR多远才会不对其性能造成明显影响?这才是楼主首先要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换一下:GND ring距离XFMR多远才会不对其性能造成明显影响?这才是楼主首先要确定的。 ...

是的。或许需要一个跟面积的折中。

楼主:
不知是否有距离的经验值可以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2020-12-15):
GuardRing不要完全闭合(不要形成环状),做一个开口,Q值恶化的就不会太明显

网友:
PDK的电感使用20um的 GND Ring距离

网友(2022-07-07):
感应出的电场作为额外的能量损耗,会恶化Q值,guard ring要尽量远一点,我们一般是要求20um,Ka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