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偏置电路的问题【新手】

楼主(2020-08-15):
最近发现自己的偏置电路做的不太好。
书本上的一些宽摆幅电流源原理能看懂,但是到了实际设计运放的偏置时却无从下手。

我的疑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书本里的情况,一般都是Iref=Iout。但是运放的电流应该一般都比偏置电路的电流大吧?所以只要相应在管子尺寸上调整就可以吗?

2、一般设计时,先做运放还是先做偏置电路?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关注的是时间上的先后还是逻辑上的先后。因为从时间上,这两者之间可能要经过几轮迭代,鸡要生蛋,蛋要孵鸡,然后才能出凤凰从逻辑上,偏置电路的需求一定是源于放大器主电路的,所以主电路怎么做首先要想好,对偏置电路提出需求,偏置才能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