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stlayout的后仿真有没有经验类的资料和教程?

楼主(2020-08-15):
关于postlayout的后仿真有没有经验类的资料和教程?
thanks a million.

网友A:
Postsim 你要问甚 ??
Postsim 后仿可分
R , r+c , c+c , r+c+cc
不过一般需改 netlist , extract可能 subCircuit ,  如果 R+c还看得到内部 nodename , R+C+CC 会流水号 .
Postsim netlist include  cap /res ,  res pex file .  and cap pxi file
Postsim 不要点全部node 会跑死.  Waveform FILE 会超大...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Postsim 你要问甚 ?? Postsim 后仿可分R , r+c , c+c , r+c+cc  不过一般需改 netlist , 因 extract可能 su ...

谢谢楼上,我可以请问几个关于后仿的问题吗?
1)你说的后仿一般需要修改netlist,为什么?extract可能subcircuit这句话我没太明白。另外修改netlist的方法有什么手册可以参考吗?
2)r+c+cc会流水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寄生参数抽取什么工具好?如果要进行后仿的话,place and route的工具是使用innovus还是ICC?
如果要抽取衬底的寄生参数呢,有什么抽取工具推荐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