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100MHz clock 输入给DDS ipcore产生39MHz的IQ输出,可行吗?

楼主(2020-08-15):
在xilinx 7 平台上弄,为啥我仿真出来的cosine sine都不是光滑的曲线?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通过查表还是cordic,查表的话,如果不光滑可以采用二次差值,如果用cordic可以多迭代几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通过查表还是cordic,查表的话,如果不光滑可以采用二次差值,如果用cordic可以多迭代几轮 ...

100:39这个比例太低,一个sine wave还不到3个点采样,刚开始我以为是我DDS设置的有问题。
插值是个好主意。谢谢!
但插值后的数据要clock 加倍才能处理吧。现在clock也不能提高了。

网友:
有IQ通道,为什么还要设置30M的中频呢?零中频或低中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