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AVCS联合仿真的时候报错PARAMETER OR LABEL (1*10) NOT FOUND

楼主(2020-08-15):
如题,本人小白,在做XAVCS联合仿真的时候遇到报错:
ERROR:0x31408121:parameter or label (1*10) not found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单独用XA对网表进行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2024-10-22):
我在联合仿真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XA版本太低导致的,解决办法:找到联合仿真的网表,搜索1*10,将1*10加上引号,即'1*10'

网友:
或者将1*32改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