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笔试问题,如何提前结束fork-join?

楼主(2020-08-16):
小弟前两天参加了晶晨科技秋招笔试,有个SV语法的笔试题一直没搞明白。

现在有定义好的三个子线程do1,do2,do3,在task中并行运行这三个子线程,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线程结束,都退出并行运行块,并打印DONE。要求分别用fork-join、fork-join_any,fork-join_none来实现。

我只知道用fork-join_any,如何用其他两个来实现,实在是想不到。故在此提问,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试着用fork-Join写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

task test;
  bit ok1='b0,ok2='b0,ok3='b0;
  fork
    begin
      do1();
      ok1='b1;
    end
    begin
      do2();
      ok3='b1;
    end
    begin
      do3();
      ok3='b1;
    end
  join
  if(ok1|ok2|ok3)  disable fork;

楼主:
不知道为何代码只显示了一部分。。但也能体现思想了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17行的if语句应该写在,jork-join里面

楼主:
而且,我想到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在fork-join里面嵌套一个fok-join_any,不就实现了功能了吗?
然后在fork-join_none里,嵌套个fork-join_any,然后在外面用个wait fork,再打印信息,是不是也可以了?
哈哈,机智呀。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task test();
  fork : tag
    begin
      sub1();
      disable tag;
    end
    begin
      sub2();
      disable tag;
    end
    begin
      sub3();
      disable tag;
    end
  join
  $display("done");
endtask : test

task test();
  fork:tag
    sub1();
    sub2();
    sub3();
  join_any
  disable tag;
  $display("done");
endtask : test

task test();
  event e;
  fork : tag
    begin
      sub1();
      -> e;
    end
    begin
      sub2();
      -> e;
    end
    begin
      sub3();
      -> e;
    end
  join_none
  @ e;
  disable tag;
  $display("done");
endtask : test

网友:
把fork放begin…end中,begin…end中创建process实例,fork的某个子进程结束,那么就将process kill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k test();
  fork : tag
    begin

妙啊!感觉我还不能灵活运用

网友B:
参考书中的多线程这一章节以及sv std相关章节,简单总结如下:
1,使用disable fork,简单直接,缺点是会误伤到同名线程(当前线程的名字);
2,使用disable label,这个label是各个线程的名字(或task名),简单直接,缺点也是会误伤到同名线程(label名);
3,使用process类,简单好用,不会误伤到同名的线程,推荐使用;
上述结束线程的方式,2和3可用于很多地方,不限于fork中;

题中要求分别用fork-join、fork-join_any,fork-join_none来实现,是在考这三种线程的区别,但是工作中,更加容易犯的错误是不合理的dis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书中的多线程这一章节以及sv std相关章节,简单总结如下:
1,使用disable fork,简单直接,缺点是会误 ...

学习了  一直只用disable

网友C:
好像可以用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用break;

break不是针对循环的嘛?

网友(2021-12-23):
用cadence的irun环境测试了下,join_any/join_none 之后的disable lable并不生效,也不报任何错误。所有的进程都会跑完
换做disable fork是可以的,未完成的进程确实会被中止。
再三确认了lable没写错,写错编译都过不去的。不知是否软件问题还是说需要加什么仿真选项才可以支持disable lable

网友D:
这个题也就给新人做哦,没什么水平,就像前面有人说的,实际中很少会这么用,能用fork join_any轻松搞定的事非的费那么大的劲去想着用其他两种,有经验的工程师怎么可能会这么干,另外是用disable lable和直接disable fork,有经验的工程师也不会这么勇,这么用在大环境里万一误杀可能debug可能会很耗时,尤其是暴力disable fork,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上面有人提了process kill,这个方法安全,但写起来有些麻烦,也不太常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disable fork,只是不能暴力的直接就disable了,需要加些保护

网友:
class test1_fork_join;
    initial begin
        int i = 0;
        fork
            begin
                do1();
                i++;
            end
            begin
                do2();
                i++;
            end
            begin
                do3();
                i++;
            end
        if(i)
        $display "done";
        disable fork;
        join
    end
endclass

class test2_fork_join_any;
    initial begin
        fork
            begin
                do1();
            end
            begin
                do2();
            end
            begin
                do3();
            end
            /*
            fork
                do1();
                do2();
                do3();
            join_any
            */
        join_any
        $display "done";
        disable fork;
        end
    endclass

class test3_fork_join_none;
    initial begin
        fork
           fork
               do1();
               do2();
               do3();
           join_any
        $display "done";
        disable fork;
        join_none
        wait fork;

    end
---------------------------------------------
小白尝试着来写一下,还请交流指正。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A:
task test();
  fork : tag
    begin

学习了

网友:
这题目出得挺不错的。楼主的答案并不能满足题目要求:当执行到第17行if(ok1|ok2|ok3)  disable fork;的时候,需要fork-join里面的3个子进程都执行完。应该将17行分别复制到每一个子进程的最后,或者增加一个等待ok1/ok2/ok3触发的disable进程。2L是正确答案

网友E(2022-03-25):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也就给新人做哦,没什么水平,就像前面有人说的,实际中很少会这么用,能用fork join_any轻松搞定的 ...

啥保护,请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保护,请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
原来内卷到这样了啊,跟孔乙己的回字有几个写法有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