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DRC出现LATI.3A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16):
原理图,报错定位到下面一排PMOS

原理图,报错定位到下面一排PMOS

只看NWELL层

只看NWELL层

报的错误

报的错误

其中一个报错定位在这里

其中一个报错定位在这里

求助大佬

网友:
如果w方向不想减小,那就在x方向加pick-up,只要pick-up环之间的距离少于40um应该也是可以的,你这个错误是x和y方向的pick-up环之间的间距同时超过了40um造成的,只要改掉其中一个方向就应该不会抱这个错误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w值比较大造成两个psd之间的距离超过40um了,要把宽度降下来,使两个psd的距离小于40um应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x方向两个psd之间的距离也不能超过40um不然也会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图片上是pmos管,应该是pick-up(是nsd)环上下的距离超过40um,s如果是nmos就是上面回答的!

楼主:
谢谢,把PMOS分成3个3个放置减少了X方向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這DRC錯是latch-up issue, drc command file 抓mos 在20um內要看到p-sub/n-sub,因你MOS width = 60u當然會抓出
建議拆成4跟會較省layout面積且source / drain 可共用和對稱!

网友:
建議折成4根可較省面積且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