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背靠背二极管是否必须有?

楼主(2020-08-16):
芯片有VDDA/VDDD 2个电源
VSSA/VSSD 2个地。

分别为模拟域的电源地及数字域的电源地。

请问VSSA/VSSD之间是否必须加背靠背二极管
能否不加。

在封装之后,VSSA/VSSD是bonding到同一个PIN 的。

不知道在运输直到封装过程中会不会ESD损坏?

网友A:
如果是bonding到同一个pin上,可以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bonding到同一个pin上,可以不加的

在wafer运输,切割以及封装过程中会不会损坏
现在芯片测试,感觉像是数模接口等内部损坏了

网友B:
如果是I/O接口处坏了,ESD打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I/O接口处坏了,ESD打坏的可能性很大

芯片IO 没有坏,怀疑是芯片内部数模接口坏了。

但是如果坏了,不清楚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运输过程中?
切挑?
没有做cpft
然后直接bonding

然后焊接测试

另外是ESD的话也不可能每颗芯片都坏了吧,现在基本么有好的,都坏掉了

网友:
有打过ESD吗?如果是ESD损坏,一般表现为芯片引脚漏电变大;
而且ESD损坏一般不会全部损坏。

你可以试试不焊接,直接用socket测试,排查焊接时损坏;
如果在socekt中也是坏的,是否芯片本身设计有问题;

另外,你芯片损坏是什么现象?

网友(2020-09-15):
听起来有点像CDM fail, 这种fail通常发生在不同power domain直接的interface。
另外,即使在bonding时,不同domain vss bond在一起,在chip里面最好也要加back-to-back ESD diode。在wafer,assembly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类似CDM的damage。
针对你的case, 建议先测一下CP, 或者直接probing wafer, 确定Wafer出来是好的。

网友:
台基电CDM测试已经开始进行 WAFER级别的CDM测试了,后面应该会有很多公司跟进,国内现在对这方面测试越来越重视了,

楼主:
后面发现是电路设计问题引起。但是对于ESD来说,还是要加上背靠背二极管。不过,以前有两款芯片未加,出货几千万颗,使用中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加B2B实际上是可行的。有完整的泄放通路。
只是没有封装之前存在理论上的CDM failed可能

网友(2021-12-08):
有cross  clamp 的话就可以不加B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