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ep-Nwell和NBL

楼主(2020-08-17):
NBL和deep-Nwell,可以理解为同种作用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而且我目前做过的项目没有二者同时出现的情况

网友:
看工厂的定义吧,一般是不同的。DNW是阱,NBL是阱底和PSUB之间的一层。看看TF里的纵向结构

网友:
NBL是埋层绝缘的,DNW有可能是深井,也有可能是粒子做出的类似埋层的东西,看工艺

网友A(2020-09-18):
NBL是埋层,浓度很高,DNW浓度很淡,为了防止漏电DNW上面会有一层NBL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L是埋层,浓度很高,DNW浓度很淡,为了防止漏电DNW上面会有一层NBL

不是DNW上面是下面!

网友B:
个人理解,作用类似,但实现方式不同,nbl类似于你房子的底,dnw类似于你房子的墙和底,两者不共存。可以去看下相关的工艺,找有图的加深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作用类似,但实现方式不同,nbl类似于你房子的底,dnw类似于你房子的墙和底,两者不共存。可以去 ...

感觉你这个理解方式还挺好的,哈哈,谢谢啦

网友:
作用是一样的,耐压不同,NBL比DNW高,不同工艺里名字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作用类似,但实现方式不同,nbl类似于你房子的底,dnw类似于你房子的墙和底,两者不共存。可以去 ...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nbl和dnw不能共存?我做过很多的工艺,器件是可以同时做nbl和dn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nbl和dnw不能共存?我做过很多的工艺,器件是可以同时做nbl和dnw的。 ...

哦哦,那就是我经验少,对工艺这方面了解的还是少了,有点片面了,方便说下什么工艺吗?我去找找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D:
在P型衬底上,先生长一层N+(NBL),然后外延生产一层N型硅单晶层(外延层),因此N型外延层把N+埋在下面,晶体管是制作在外延层上的。
埋层的作用:减小衬底漏电流
外延层,减小衬底电阻,降低LU风险
埋层的掺杂浓度>外延层的掺杂浓度
BCD350GE隔离型器件,通过DNW给NBL电位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BCD350GE工艺的device information,里面N型隔离期间的刨面图很清晰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D:
在P型衬底上,先生长一层N+(NBL),然后外延生产一层N型硅单晶层(外延层),因此N型外延层把N+埋在下面,晶 ...

你好,请问nbl具体是怎么实现减小漏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作用类似,但实现方式不同,nbl类似于你房子的底,dnw类似于你房子的墙和底,两者不共存。可以去 ...

NBL不是通过DNW给电位吗。。我做的NBL的隔离管都是NBL带DNW或者单DNW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D:
在P型衬底上,先生长一层N+(NBL),然后外延生产一层N型硅单晶层(外延层),因此N型外延层把N+埋在下面,晶 ...

请问一下怎么的管子才能加NBL and HVNW?

网友(2021-11-05):
看看design rule文档不就行了吗 上面有图有文字  一般NBL  DNW 这些层次不会随便花  器件带好的   NBL 顾名思义埋层 比DNW 要深一些  更耐高压    两者有类似的作用   DNW  最常见的就是能隔出局部衬底做NMOS 和最外面的地隔开   这样会干净很多    对应的概念有DPW   可以将PMOS 的bulk 和NWELL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nbl和dnw不能共存?我做过很多的工艺,器件是可以同时做nbl和dnw的。 ...

什么工艺?还能共存?》

网友:
DNW是墙,NBL是地板,共同把内部包起来的器件进行隔离,具体工艺要具体去查看PDK文件

网友(2022-04-12):
请问BCD350GE工艺的PDK里低压esdn有NBL层,但是没有接电位。NBL悬空影响使用吗?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C: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nbl和dnw不能共存?我做过很多的工艺,器件是可以同时做nbl和dnw的。 ...

好像确实是你说的,有的工艺有 ...nbl...类型的器件,同时有NBL和DNW

网友(2023-08-31):
NBL相当于碗底,DNW相当于碗壁。DNW和NBL一样大的时候,就成了盘子。器件做在碗里。

网友(2023-11-09):
作用类似,但NBL比DNW更深,NBL下探到psub,而DNW只做在pepi里面,它们形成的垂直NPN耐压不同,所以一般NBL做碗底的管子比DNW做碗底的管子耐压更高

网友E:
一般用到DNW的工艺不会再用NBL吧,DNW+NWELL 环可以取代NBL+EPI结构

网友(2024-08-12):
DNW与NBL可以同时存在;有工艺中同时有DNW隔离device和NBL隔离device,DNW隔离耐压也不一定低,只是ISO耐压固定不可调,比如固定到45V;NBL耐压可调,比如可通过property选择7V环或20V环或45V环。

网友(2024-11-18):
我也是想要知道的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到DNW的工艺不会再用NBL吧,DNW+NWELL 环可以取代NBL+EPI结构

是的,DNW是离子注入进去的,NBL是从psub长出来的,一般认为使用NBL性能会好于DNW,不过看厂商的定义,有的厂商把侧边的NW定义为DNW层也是厂商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