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8-17):
请问,这个decimation by 2/4/8 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一个sigma-delta ADC 抽取滤波器的decimation rate=64,那么转换速率是不是就是采样率fs除以64?

网友A:
下采样数,比如输入采样点速率是12Mhz,如果 decimate rate 2, 就是将采样点抽取到6M,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采样数,比如输入采样点速率是12Mhz,如果 decimate rate 2, 就是将采样点抽取到6M,以此类推 ...

嗯嗯,懂了,多谢~

网友(2023-04-27):
有研究ADC数字抽取滤波器的大佬可以交流下嘛 我的qq2505695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