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执行ECO流程后,再插入metal filler,导致出现新的时序和DRC问题

楼主(2020-08-17):
插入metal filller是ICC里DFM的最后一个操作。现在我在插入metal filer前做ECO,当我在ICC 中执行完ECO 脚本后,再插入metal filler ,就会产生新的时序和DRC 问题。这种情况该咋办啊???

网友A:
时序问题是由于metal filler造成的?还是你的eco脚本造成的?通常插入metal filler 是会避开的已经存在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问题是由于metal filler造成的?还是你的eco脚本造成的?通常插入metal filler 是会避开的已经存在的金 ...

验证过,是插入metal filler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问题是由于metal filler造成的?还是你的eco脚本造成的?通常插入metal filler 是会避开的已经存在的金 ...

在插metal filler前做ECO,做完ECO 再插入metal filll。请问一般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过,是插入metal filler造成的。

那你用的工艺应该很先进吧?插入metal filler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否有timing driven类似的选项,
通常是这样的流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插metal filler前做ECO,做完ECO 再插入metal filll。请问一般是这样做的吗?

一般会迭代一两次,ECO修得差不多了插入metal filler,然后再做ECO, 再插入 filler, 这样每次产生的新violation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插入metal filler后的violation数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迭代一两次,ECO修得差不多了插入metal filler,然后再做ECO, 再插入 filler, 这样每次产生的新viol ...

ok,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