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 In]ICC怎么导入standard cell的LEF?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ICC,有一个问题想请各位前辈知道下,非常感谢!
在run route_opt的时候会报下面的Warning
ZRT-311

查了下资料,有的说需要Standard Cell的LEF
还给了GUI操作顺序:"Cell Library" -> "LEF IN", 然后会弹出Read LEF的选项卡供填写

话说这个"Cell Library"这个选项在什么位置?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启Milkway了吗?一启动就能看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启Milkway了吗?一启动就能看到的啊

非常感谢,找到了。
还有个新的问题,cell的LEF是怎么获取的,是需要用什么工具抽取么?还是说这个Cell LEF是只Macro IP的LEF?

如果您了解的话,也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了。
还有个新的问题,cell的LEF是怎么获取的,是需要用什么工具抽取么?还是说这个Cell L ...

这个一般都是IP vendor提供的,你要问他们要

网友:
抽LEF的工具是C家的abstract

网友B(2020-10-24):
楼主能给我说下这么LEF 怎么导入吗?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我说下这么LEF 怎么导入吗?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我后来没弄,从论坛里找的那个pl脚本没法处理我那个std library,需要改那个脚本。我的本身是个前端的,在客串后端,calibre没报ant问题,所以我就没再研究怎么重新导LEF。

网友: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