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RACULA指令

楼主(2020-08-17):
各位大神,请问在不同工艺的GDS数据转化时会用到PDRACULA这个指令,具体时间干什么的,有没有大神能科普下,跪谢!

网友A:
你说的转化是指什么?是工艺层次之间的转换?如果是层次之间的转换应该会用到一个转换文件,其实就和跑drc和lvs没啥区别,还有就是如果是转换工艺,用map文件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转化是指什么?是工艺层次之间的转换?如果是层次之间的转换应该会用到一个转换文件,其实就和跑drc ...

层次之间的转换,有一个转换的DRC file,基本就是转换drc rule,求大神赐教,map如何操作

网友A:
导出gds时可以加map文件,格式为nw drawing 1 0,其中nw为工艺层次,drawing为工艺的purpose,1为转换新工艺的nw的gds number不是现有工艺的,0为datatype,按照这个格式把所有的层次全部转出,如果有层次不想转出,可以不用写进文件里,这样某个层次就会被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时可以加map文件,格式为nw drawing 1 0,其中nw为工艺层次,drawing为工艺的purpose,1为转换新工艺 ...

有空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