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warning怎么回事,verdi看不到波形,都是灰色的

楼主(2020-08-17):
ucli% run 10000ns

Warning-[UCLI-007] Time is too precise for simulator.
  Truncating fractional part of .00001.
  Time must be >= simulator precision. Use 'senv timePrecision' to display
  simulator precision.

ucli%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文件里时钟周期设置的小数太多,超过最小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文件里时钟周期设置的小数太多,超过最小的精度了

解决了;
问题在文件列表里timescale文件没有放在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