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AMD ZNE2安装redhat 7.8?

楼主(2020-08-17):
如题,有没有人用AMD的ZEN2,也就是3700X或者其它ZEN2架构的cpu安装过redhat7.8或者centos7.8?有没有啥问题啊?这东东是kernel太新不行还是太老不行?

网友A:
redhat7.8可以工作,没有啥大问题,建议如果是做练习,不如上windows+vmware后安装redhat7.8,这样兼容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t7.8可以工作,没有啥大问题,建议如果是做练习,不如上windows+vmware后安装redhat7.8,这样兼容性更 ...

谢谢!一直不习惯用虚拟机。都是单独拿一个硬盘装的。redhat官方直接声明不支持ZEN2架构的桌面cpu,想装一个,又有点犹豫了。有人说CPU不能睿频,也有的直接就安不上。农企这待遇也没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不习惯用虚拟机。都是单独拿一个硬盘装的。redhat官方直接声明不支持ZEN2架构的桌面cpu,想装 ...

我安装成功了,也能正常使用EDA软件,不知道你用什么EDA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成功了,也能正常使用EDA软件,不知道你用什么EDA软件

就是随便问问。正准备换机器。如果没问题,那AMD性价比高一点。如果有问题。那就只能用intel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不习惯用虚拟机。都是单独拿一个硬盘装的。redhat官方直接声明不支持ZEN2架构的桌面cpu,想装 ...

https://access.redhat.com/support/policy/am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随便问问。正准备换机器。如果没问题,那AMD性价比高一点。如果有问题。那就只能用intel的了。
...

哦,你还没有换机器呀?既然打算用于生产力工具,我觉得Intel还是比AMD稳定点,个人体会,因为之前我有台intel i5 4690运行centos6很流畅,虽然仿真慢,很少出问题。但是3700x安装centos7后,同样的软件会出现莫名卡顿,但是仿真速度确实变快了。估计eda厂商对intel有特殊优化,我觉得不如直接上intel 省心,显卡就用集显或者AMD显卡,因为nvdia显卡centos驱动有问题,说起来就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还没有换机器呀?既然打算用于生产力工具,我觉得Intel还是比AMD稳定点,个人体会,因为之前我有台 ...

主要是redhat官方直接说不支持,所以担心有问题。好久以前用过AMD的cpu,给人的感觉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卡一下,但是也不是慢。想换机器,又怕真的不能用,那就麻烦了。只能看看再说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还没有换机器呀?既然打算用于生产力工具,我觉得Intel还是比AMD稳定点,个人体会,因为之前我有台 ...

经过一年多折腾显卡驱动,我以为我可以轻松搞定显卡驱动问题了。前两天kernel有了个小更新,然后就直接黑屏了。之前设置了自动编译的,一直没事儿。没有显示输出,啥招也没有啊。重新修复,然后还是黑屏。不装驱动看layout大的时候会卡死,心累。

网友:
3900X+ rhel6.10很稳,仿真快很多

网友B:
3970都快烧了一年了,中间试了很多的kernel. 官方推荐的4.10以上,说是支持多线程调度优化,是有问题的. 试了很多版本, 都会卡死. 最后退回到3.13都好了. 显卡直接上AMD的,卡屏之类的就没有了. 不要提N卡碧园驱动,终究不省心,chrome上会出问题.  一张580,烧到现在稳稳的. 多线程快到爆表. 你试试大一点的混合信号,跑个sweep,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PS: 多插一句, 在32核64线程,主频3.8的面前, intel同价位就是个垃圾.  AMD,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70都快烧了一年了,中间试了很多的kernel. 官方推荐的4.10以上,说是支持多线程调度优化,是有问题的. 试了 ...

谢谢了!

网友:
3950x跑centos7,没觉得有问题

网友:
上周刚折腾完AMD EPYC 7742,centos 7.7.1908下,睿频不支持,联系厂家直接建议升级内核5.8,可以使用

网友:
如果是前端的话,一般主要看单核性能,所以建议选最高主频的CPU,核少点无所谓。可以考虑现在主流的消费类台式机,一般4.5GHz+以上,128GB内存足够。
后端就是核多、内存大,对最高主频不是很敏感。

操作系统,可以选RedHat。不过RedHat的软件一般都较老。
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上Ubuntu 20.04,最新内核。不过EDA软件一般都操作系统检测脚本,要修改下,欺骗一下工具,就可以跑了。

网友(2020-11-17):
3900X+ rhel6.10很稳,仿真快很多

=> 3600x  可以用 centos 6.5 a吗?  大家网路卡用那家?  显卡是内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