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ivado里面用ila抓取的计数器不连续????

楼主(2020-08-17):
各位大神,为什么vivado里面用ila抓取的计数器不连续????
代码和波形图如下

代码

代码

波形图

波形图

楼主:
直接从985跳到45(无符号十进制显示的哈)

网友A:
可以檢查一下...ILA的sample clock還有你用到的clk. 兩個關係為何?
另外有個問題想請問一下.clk_cnt變成45之後..上面那個訊號會變成密集? 上面那個訊號是甚麼?

网友B:
不同时钟域,可能导致

网友:
采样时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檢查一下...ILA的sample clock還有你用到的clk. 兩個關係為何?
另外有個問題想請問一下.clk_cnt變成45 ...

检查了,两者用的都是同一个时钟,那个密集信号是个独立于计数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时钟域,可能导致

计数器和ila是同一个时钟啊,会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C:
clk_count在整个代码的其他地方有什么逻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k_count在整个代码的其他地方有什么逻辑么?

没有,之前就是怀疑硬件时钟有问题所以才弄个这个计数器检测一下

网友:
那就怀疑rst_n有毛刺。
你先用clk把rst_n做个复位同步电路试试。

//-------------------- 跟sky学数字IC前端设计------------------------------//
好不好,看疗效。
数字IC/FPGA设计入门: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2期已经累计服务超100位小伙伴, 1/2课免费)
On-Chip-Bus精讲: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  (理解ddr, cache行为;认识AHB hready;AXI cmd outstanding, data out-of-order;Bus效率分析与提升;efficiency与latency的平衡,全覆盖)

网友:
你时钟过pll了吗,pll输出的locked信号抓出来,看看时钟是不是会失锁?你的时钟经过bufg没有?其他代码都去掉,就测计数器,ila部分的代码和pll部分的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