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SIll函数

楼主(2020-08-17):
之前公司有一个skill,去掉超过via的金属,觉得这个快捷键很好用。新公司没有相应的skll,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享一下!ic6平台下的

楼主:
哥,你这个怎么用的呢?感觉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这个怎么用的呢?感觉不对啊

试了下没问题呀,虽然我平时没有用这个功能。
有报什么错不?贴出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没问题呀,虽然我平时没有用这个功能。
有报什么错不?贴出来看看嘛
...

提示 please select wires and try again 我是版图上去除超过via 的线,之前公司快捷键是直接点击金属按快捷键就可以去掉多余的金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 please select wires and try again 我是版图上去除超过via 的线,之前公司快捷键是直接点击金属按 ...

这个要对你要cut掉的pathSeg划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对你要cut掉的pathSeg划线操作

选中要cut的金属,然后按快捷键,然后划线操作?表示没有用

网友A:
自己再试试吧,这个在网上流传多年了很多人都有的,脚本本身没问题的。
看看下面这个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试试吧,这个在网上流传多年了很多人都有的,脚本本身没问题的。
看看下面这个演示。

谢谢哈,找到错误了,主要是我们用的是path 线,不是wire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试试吧,这个在网上流传多年了很多人都有的,脚本本身没问题的。
看看下面这个演示。

有没有办法将对wire线炒作换成wire/path/rectangle/polygon都操作?

网友A:
图片里这个地方多加几行。会先把所有的path转成pathSeg。
rect/polygon转成path/pathSeg容易有offGrid的问题,所以没加。如果想加上把后面注释掉的 /* "rect" "polygon" */ 放开就行了。

   ; 增加 ↓
                        foreach(p
                                setof(x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w pts )
                                        member(car(x)~>objType  list("path" /* "rect" "polygon" */))
                                )
                                leConvertShapeToPathSeg(car(p))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这个地方多加几行。会先把所有的path转成pathSeg。
rect/polygon转成path/pathSeg容易有offGrid的问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这个地方多加几行。会先把所有的path转成pathSeg。
rect/polygon转成path/pathSeg容易有offGrid的问 ...

为什么我的总是提示please select wires and try again 。无论我对path或者pathseg操作都这样,不能改成通用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总是提示please select wires and try again 。无论我对path或者pathseg操作都这样,不能改成 ...

也许你抄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原作者就是通过pathSeg的特性去实现的功能,想要支持所有类型那脚本就不是小改了,算法复杂好多倍,你可以自己先尝试一下。

网友A:
能用不楼主?楼上有人说不能用,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抄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原作者就是通过pathSeg的特性去实现的功能,想要支持所有类型那脚本就 ...

检查几遍了,没抄错。。。CIW窗口提示cannot find a valid palette instance for window(8).   the replay command has been ab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不楼主?楼上有人说不能用,看看问题在哪。

不能用,有些时候会把path线换成wire线,这两天有点忙没有及时回复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有些时候会把path线换成wire线,这两天有点忙没有及时回复哈

那真想不到什么原因了,我把新的发出来吧,刚刚试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真想不到什么原因了,我把新的发出来吧,刚刚试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这边还是用不了,对polygon和path、pathseg、rectangle都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真想不到什么原因了,我把新的发出来吧,刚刚试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你的 virtuoso 用的哪个版本? 好像6.16  关于这个leConvertShapeToPathSeg() 的函数用不了,所以会一直出错
只有当画出来的metal 是pathSeg 时脚本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 virtuoso 用的哪个版本? 好像6.16  关于这个leConvertShapeToPathSeg() 的函数用不了,所以会一直 ...

617

网友(2023-08-01):
想问下,你这个函数使用完,鼠标就恢复原样了,能不能改成使用完鼠标仍然保持这个函数,可以继续选择别的线。不然得反复摁快捷键。

网友:
这个脚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via的中心不在这条线上(当拉伸via变成多个,中心就会移动,直到超出这条线),在用这个脚本,会直接删掉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