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18):
如果用tran仿真完后,能不能吧没有加入到outputs的点的电压也显示出来呢,就是达到和在outputs一样的效果。这样我会方便很多,仿真一次ams的数模混合得24h,确实有点久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全存节点,应该是没有数据的。一个仿真24小时一般。一般这种都把保存节点考虑好,大仿真一般四五天的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全存节点,应该是没有数据的。一个仿真24小时一般。一般这种都把保存节点考虑好,大仿真一 ...

感谢,以后得多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