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DC命令得到所有input/output所属的时钟域?

楼主(2020-08-18):
各位,在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如何利用DC工具的命令得到各个input/output所属的时钟域?

问题的背景:
综合时需要设置input delay/output delay,这在一个设计的时钟结构比较简单的时候是比较好设置的,只要设置一个V_CLK,然后所有delay全部设置到这个V_CLK上面就行了(例如delay可以设置为0.4*V_CLK)。但是当一个设计有多个时钟时这样设置容易出问题,有的clk与设置的V_CLK频率关系可能使得V_CLK的launch沿与clk的capture沿靠的非常近,这时再设置delay为0.4*V_CLK这种形式就很难没有violation。
所以我想有没有办法得到所有input/output所属的时钟域,这样我就可以针对每个时钟域分别设置一个V_CLK然后分别针对每个时钟域设置不同的delay了。

ps:我想知道的是利用工具命令达到目的,不是手动的一个个去确定,那样效率太低而且容易出错。

谢谢!

网友A:
对于某个clk  iclk, 如下all_fanin -to [all_fanout -from iclk -flat] -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某个clk  iclk, 如下all_fanin -to [all_fanout -from iclk -flat] -start

谢谢回复!
试了下这个命令。all_fanout -from iclk -flat可以找出所有iclk驱动的寄存器,但是all_fanin[all_fanout -from iclk -flat] -start并不能找出这些寄存器的path的起点。感觉利用all_fanin和all_fanout的组合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只是还需要对这2个命令的组合做一些改变才行,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_constraints

谢谢回复!
Report_constraints实现不了我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Report_constraints实现不了我的目的。

report_clock -attributereport_clock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