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直流仿真中MOS管静态参数中Ron和Rout的区别

楼主(2020-08-18):
请问哪一个是输出电阻呀

网友A:
Ron多指MOS管工作在线性区的电阻特性,而Rout则较为广泛,个人意见

楼主:
补充:添加一张图片,指的是这两个电阻的区别

DC OP图片

DC OP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n多指MOS管工作在线性区的电阻特性,而Rout则较为广泛,个人意见

网友:
ROUT小信号电阻,RON导通阻抗

网友:
Ron是直流阻抗,等于V/I,Rout是交流小信号阻抗

网友:
ron=vds/ids
rout=1/gds,广义上的输出阻抗

网友B:
Ron是DC 大信号电阻
rout是小信号电阻
物理意义:Ron是割线,rout是切线

网友(点评):
这个理解到位。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n是DC 大信号电阻
rout是小信号电阻
物理意义:Ron是割线,rout是切线

好的

网友C(2021-05-07):
能问一下其它参数代表的具体意义有没有类似说明的东西可以去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一下其它参数代表的具体意义有没有类似说明的东西可以去查看呢

搜 spectremod 文档,里面有,挺详细

网友(2024-10-14):
做开关时候,工作在深三极管区 Vds<<1
Ron=vds/ids

网友(2025-01-02):
Ron原名on-resistance,是导通电阻的意思,特指线性区电阻,来一般来表征器件源漏电阻做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