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参考频率可变的PLL应该如何设计环路带宽?

楼主(2020-08-18):
输入范围是2M到20M,改变环路分频,VCO输出频率固定不变。环路带宽应该如何考虑?按照最低的参考频率的十倍以下来设计吗?0.2Mhz以下的带宽?

网友A:
为啥不直接改分频比,参考频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改分频比,参考频率不变

这个是应用需要,要求多种时钟输入都可以得到一样的输出频率

网友B:
输入都除到1M就可以了,按1M的参考频率,带宽选8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都除到1M就可以了,按1M的参考频率,带宽选80KHz

好的,我试一试,感谢

网友C(2021-01-25):
如果不切换滤波器的电容值,估计在不同参考时钟下相位裕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为什么不直接把LPF设计成可以数字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切换滤波器的电容值,估计在不同参考时钟下相位裕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为什么不直接把LPF设计成可以 ...

我目前,各种分频都看了下,选了个中间分频的,令相位裕度最大65°  差不多有这么个规律,目前各个corner最差值组合起来的相位裕度是33°。lpf,电流源,vco都有可调电阻大小的设计,LPF是按1K步长设计的四个电阻值(我给改成2K步长了),但好像是用来做流片后的微调的。  我只有前辈做的模拟电路的架构,不清楚原来的数字设计对其有没有自动的控制调整,看原来的规格书没有提到。
也不清楚一般的设计有没有这个处理,我这边就没有做LFP数字相对自动的控制逻辑。

网友:
自动调整带宽的电路我也没有设计过,估计是根据分频比自动映射成不同的配置字来调整电容电阻值吧;手动控制也一样

网友(2021-05-11):
请问virtuoso中如何给频率可变的输入参考时钟信号

网友D(2022-02-18):
这个是什么软件?楼主可以点个名字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楼主可以点个名字吗?谢谢

一个外国的网站,我给忘了。刚才搜了下TI提供了一个软件,也可以算,还给绘制了相位噪声LOOP_FILTER-CALC 计算工具 | TI.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楼主可以点个名字吗?谢谢

Online Calculator .:. 3rd Order Loopfilter for Charge pump PLL's (changpuak.ch)
找了下,是这个

网友(2024-12-19):
外国网站计算相位噪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