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IC笔试讨论5

楼主(2020-08-18):
(图片)

网友A:
(a)Gm=gm1(b)见图片
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Gm=gm1(b)见图片
是这样吗?

算了一下,和你的一样,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了一下,和你的一样,应该是正确的

第一问怎么计算的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问怎么计算的大佬?

M1输出阻抗ro1,cascode管M2增加阻抗gm2*ro2倍,负反馈运放boost输出阻抗a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1输出阻抗ro1,cascode管M2增加阻抗gm2*ro2倍,负反馈运放boost输出阻抗a倍

谢谢您的解答,我不太明白第一问等效直流跨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我不太明白第一问等效直流跨导是怎么计算的?

我觉得用GmRout=Av这个公式可以算,Rout,Av算出来,反推

网友:
gain boost,通过提高输出阻抗提高增益

网友:
拉扎维书的第九章运放那边是比较详细的说明和推导的,我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问怎么计算的大佬?

拉扎维讲过一种计算GM的方法,就是把输出和地短路,然后输出导入一个Iout,通过KCL KVL得出Iout/Vin的值就是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