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LVS的时候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8-18):
跑完LVS的时候,弹出来一个错误: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ket localhost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在论坛上找了一圈,没看到提这个问题的?
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license端口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端口被占用了?

谢谢我改了一下,可以了,然后我又跑了一遍,在input那里加了个文件(我用的tsmc180的工艺库):source.added,然后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个文件有什么影响,关掉这个还会出现一个提示: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改了一下,可以了,然后我又跑了一遍,在input那里加了个文件(我用的tsmc180的工艺库):source.a ...

为啥要加这个文件?有啥用?或者加对了吗?规则文件或者其它调用的文件要自己研究干啥用的,调用方式对不对等等。

网友(2023-03-1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