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报错无法访问数据库,相关资料却是关于环境变量和模块电压问题

楼主(2020-08-19):
\o Simulation Error:
\o  ------------------------------
\o  Simulator failed to complete the simulation.
\o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233.222 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o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233.222 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o ERROR (SPECTRE-20047):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file (error code is `14').
\o FATAL (SPECTRE-21): Assertion failed.

网友:
内存满了

楼主:
我用free -h 查看内存,显示并没有满,还有大量空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free -h 查看内存,显示并没有满,还有大量空余

du -sh命令看一下,有可能是某个占太多了。或者是你已经删除了但是由于没有关掉那个cadence系统没有判断到?或者你看看储存里面的trash文件是不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