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单输入单输出的放大器有CMRR吗

楼主(2020-08-19):
如题,类似于共源极的这种放大器,有CMRR吗

网友A:
楼主,请问什么是差模增益?

网友B:
这不像是一个在线时间297小时用户该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像是一个在线时间297小时用户该问的问题……

哈哈哈,有点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什么是差模增益?

明白了

网友(2020-10-10):
CMRR 的意思是共模抑制比,理论上可以对任何的传输网络标定,当然有没有意义是另一回事。

网友:
建议您 看看国内大学本科模拟电路,上面就有讲; 微电子的  模拟电路设计当然每本都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