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cdl导出的电容电路网表参数丢失

楼主(2020-08-19):
电路导出正确的网表应该是:CCO A B area=4e-10 property=8e-5 $[CMMH5T] m=1.
现在是area对应不上,property丢失.

LVS结果

LVS结果

电路导出的网表

电路导出的网表

cdf的参数设置

cdf的参数设置

网友A:
导出的cdl是有问题,你有修改cdf参数的权限?如果有权限,可以把ansCdlCompPrim改成_ansCdlCompParamPrim试一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的cdl是有问题,你有修改cdf参数的权限?如果有权限,可以把ansCdlCompPrim改成_ansCdlCompParamPrim试 ...

电路check过之后,参数行依然不匹配。

改完之后出现这个问题

改完之后出现这个问题

电路导出的网表

电路导出的网表

网友B:
你最开始“电路导出的正确网表应该是”那里,应该是perimeter=8e-5(或80u),而不是property。
你试试先修改导出的netlist,修改正确,别有语法错误。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去改cdf,或者去改command file。
感觉之前两边对应的有点儿乱了,你开始的网表里出现的是面积,我觉得是command file要求比对的是容值和周长,并且把你的面积当成了容值,导致找不到周长和面积的信息。理清思路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check过之后,参数行依然不匹配。

不应该啊,我看你其它的参数导出正常了啊,为什么你的参数area没有导出来?你现在报的是语法错误,并不是说lvs结果不行!你手动把area参数加入cdl中进去看看结果呢?你先前的cdl网表什么参数都没导出来啊?就一个数值!现在就要把area导出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现在的网表还是不正常的,按上面的方法改动,参数应该都会导出来的,不应该只漏掉area的,这不合理,你找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最开始“电路导出的正确网表应该是”那里,应该是perimeter=8e-5(或80u),而不是property。
你试试先修 ...

根本原因还是网表不对,他上面只是举个例子说正确的网表应该是那样的格式,不应该是他贴出来照片的样子,他照片的cdl明显没有area和perimeter这两个参数的信息,只有一个4e-10,这样的网表本身就有问题,楼主这是希望能得到他想要的格式的网表,如果能得到那样的网表后续问题我想他是能自己解决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欢迎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还是网表不对,他上面只是举个例子说正确的网表应该是那样的格式,不应该是他贴出来照片的样子, ...

是的,我也觉得该按照你的思路来,看起来就是网表的问题,网表问题的根源也就是你提到的cdf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觉得该按照你的思路来,看起来就是网表的问题,网表问题的根源也就是你提到的cdf的问题。
...

对的,我觉得问题也是出在auCdl 下 CDF的设置上了,现在就是想通过对cdf的参数进行某些调整,让电路可以导出正确的netlist格式。问题的关键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cdf才能导出类似图片格式的netlist。。。。。。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电阻,mos是可以的,现在只有电容C无法正确导出)

正确的网表

正确的网表

电阻CDF设置

电阻CDF设置

网友:
把这个device 的cdf dump 出来看看最后auCDL 的mapping 和instparameters
修改完以后再load 回去,前提是你有这个lib 的修改权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觉得问题也是出在auCdl 下 CDF的设置上了,现在就是想通过对cdf的参数进行某些调整,让电路可以 ...

方法已经告诉你了,把ansCdlCompPrim改成_ansCdlCompParamPrim这种方法肯定可以,你不是也把电容值,周长等参数都导出来来了吗?你只是area没有导出来,你就看看那个面积的参数是不是叫area,有没有大小写或者名字的差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ansCdlCompPrim不用改,instparameter和promapping这两个地方和电阻写的方式一样也是可以的,例如你的cdf参数面积叫area,你可以在instparameter那里用AREA,在promapping那里用nil AREA area,其它参数也是这样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但这两种方式的前提都是你的面积参数在cdf中叫area,如果名字或者大小写不对都是不行的!只能给你说那么多了,我不止一次的改过cdf参数所以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I Faced similar problem when i was trying to match the LVS of resistors in the layout. There also it was not extracting the width of the resistor since its a digital netlist. I would suggest to extract the analog netlist and try the LVS.

Please use this command to extract the analog netlist  :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You should use this before you launch the virtuoso. Definitely it should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已经告诉你了,把ansCdlCompPrim改成_ansCdlCompParamPrim这种方法肯定可以,你不是也把电容值,周长 ...

感谢回答,area换成Area后成功了,参数用的您提供的_ansCdlComParamPrim。但是仍然无法导出area的网表,只能识别Area。好在有一种解决方案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area换成Area后成功了,参数用的您提供的_ansCdlComParamPrim。但是仍然无法导出area的网表, ...

你其实对cdf参数应该不怎么了解,不然我回答了那么多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了,如果想要得到area那就用我说的第二种方法,因为我昨天看不到你的面积参数具体是怎么写的所以我举例子用的是大写的AREA,今天看到名字了那就应该在instparameters写成Area然后在promapping填nil Area area就可以得到小写的area了你有空可以试一试,这种方式是映射,前面的Area是代表真正的cdf参数的名字,而后面的area这个是自己随便定义的,你写成什么名字就导出的什么名字,而第一种方法是不需要映射的所以在promapping那里可以填nil,但是在instparameters那里必须填cdf参数真正的名字包括大小写,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不同的需求,如果参数名字和lvs文件的里提取器件的名字一致那可以直接用第一种方法,如果不一致可以用第二种方法,把cdf参数的名字映射成lvs文件需要的名字,这样说你明白了吗?我觉得说的够详细的了,你要还是不会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其实对cdf参数应该不怎么了解,不然我回答了那么多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了,如果想要得到area那就用我说 ...

是的 这个CDF设置不归我负责的 只不过刚好遇到了  你说的方法我试一下,根据这么久的尝试,应该是没问题的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CDF设置不归我负责的 只不过刚好遇到了  你说的方法我试一下,根据这么久的尝试,应该是没问题 ...

如果还有问题把图贴出来,只要没有填错,按照我说的方法应该就能得到你要的结果,如果成功了回复一下,说不定能帮到和你遇到同样问题的人。

网友(2022-03-17):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area换成Area后成功了,参数用的您提供的_ansCdlComParamPrim。但是仍然无法导出area的网表, ...

你的情况可能跟diode相似。如果diode的instance 参数是 area 和 pj (注意:这两个参数都是小写的话),ansCdlComParamPrim 或 _ansCdlComParamPrim 都不会输出参数名字而是直接把参数值输出。本来希望是这样:
DD0 a b diode_model area=1.0p pj=4.0u
结果输出是这样:
DD0 a b diode_model 1.0p 4.0u
如果参数名字变为大写或部分大写,然后通过mapping过去就可以了,
DD0 a b diode_model Area=1.0p Pj=4.0u

如果希望用小写而且需要输出参数名字需要把:
ansCdlComParamPrim_ansCdlComParamPrim
改为
ansCdlSubcktCallExtended

目前遇到就area和pj有这个特殊性,不知道cadence为啥这么处理。

网友(2025-08-12):
非常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