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语法问题

楼主(2020-08-19):
请问virtuoso中pin的名字A_0<0:3>,A_1<0:3>......一直到A_63<0:3>有没有简写的方法?

网友A:
只能有一个编号顺序,你可以A_<0:63> 作为变量,然后打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有一个编号顺序,你可以A_ 作为变量,然后打4次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