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课本,反馈章节习题讨论

楼主(2020-08-19):
小弟对这道题的解答有疑惑,红框中的ro1/(Rs+1/gm)是怎么得到的呢?

习题8.10 (c)

习题8.10 (c)

解析

解析

楼主:
这是我根据答案倒推的,跟结果不一样,请大家指点

网友:
gm2*vt是电流,Rs/(Rs+1/gm1)是流入M1支路电流,再乘以ro1为M1管drain-source压差,即gm2*vt*Rs*ro1/(Rs+1/gm1);M1的source端电压为gm2*vt*Rs*1/gm1/(Rs+1/gm1)。
vf为二者电压和,即gm2*vt*Rs*(1/gm1+ro1)/(Rs+1/gm1)≈gm2*vt*Rs*ro1/(Rs+1/gm1)

网友A:
vx点电压就是gm2*Vt*Rs
M1构成的环路里电流是gm2*Vt*Rs*gm1
所有VF-VX= gm2*Vt*Rs*gm1*ro1
VF = gm2*Vt*Rs*(1+gm1*ro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点电压就是gm2*Vt*Rs
M1构成的环路里电流是gm2*Vt*Rs*gm1
所有VF-VX= gm2*Vt*Rs*gm1*ro1

您好,“M1构成的环路里电流是gm2*Vt*Rs*gm1”,是指MOS的小信号模型里的gm1的电流吗?为啥流过ro1的电流也是gm2*Vt*Rs*gm1?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1&lang=zh_CN#rd

看看这篇公众号文案吧

zwtang
2020/8/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M1构成的环路里电流是gm2*Vt*Rs*gm1”,是指MOS的小信号模型里的gm1的电流吗?为啥流过ro1的电流 ...

环路断开以后,M1的漏是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DAwMTQ4Ng==&mid=2247483725&idx=3&sn=e1f29765801e33b983b10a1061 ...

感谢唐老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受教了 忘记算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