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个上芯方式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8-19):
比如打点晶圆,盲封,map等,这些上芯方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fab厂在晶圆上制造完成后会对晶圆上的die进行一些测试,其中没有通过的die需要标记出来,有的是直接在坏点出打上墨迹ink;比较方便的方式是根据测试结果生成一张map,里面表示了good die和bad die的位置;盲封不考虑wafer level的测试,直接将整个晶圆切割封装,用final test来筛选good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厂在晶圆上制造完成后会对晶圆上的die进行一些测试,其中没有通过的die需要标记出来,有的是直接在坏点 ...

网友(2022-03-15):
学习,fab流片完以后,在封装之前会有一个CP测试过程,CP测试会出map图,封装厂根据Map图的good die进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