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layout转成代工厂识别的GDSII

楼主(2020-08-19):
各位,代工厂用到的GDSII是直接用layout生成的吗?还是说先转成普通的GDS,然后再转成代工厂的GDSII??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A:
可以直接用layout生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layout生成呀

layout直接生成的是普通的GDS,交给代工厂的是MDP gds,也就是GDS II 这个会生成吗?

网友B:
GDSII是个通用的二进制文件格式,你的那个xx.gds就是GDSII格式的文件。
另外代工厂不用GDSII或gds文件,这个文件是给maskshop的,除非代工厂额外帮你做DRC或者其他check。
当然很多代工厂自己就是maskshop或者由他们负责把gds或者GDSII文件转交给maskshop,所以容易给人带来错觉。

网友:
4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II是个通用的二进制文件格式,你的那个xx.gds就是GDSII格式的文件。
另外代工厂不用GDSII或gds文件,这 ...

赞  和设计的意思差不多